PCI 请教

楼主(2004-01-05):
我准备用Altera的芯片1K50-3设计PCI接口。现在的工控机和PC机一般是5V还是3.3的
插槽?1K50-3的IO电压只有3.3V,它是否可以驱动5V插槽的PCI桥芯片?按照我的理解,由
于高速通信发展,逻辑电压应该很低,虽然PC机或者工控机只提供5V的插槽,可能只是供
电电压为5V,PCI电平有可能为3.3V,望各位大虾指点。
  另外中断引脚INTA#是否需要上拉?INTA#是OC门,肯定需要上拉,这个上拉电阻是不
是由系统板提供,而每个自己制作的插卡就不要上拉电阻?
    FPGA的引脚特性如何设置为PCI IO?
    欢迎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网友:

1。pc机的pci接口,基本上都是5v的,工控机有的也有3。3v的,不过5v居多
2。 1k50可以驱动pci桥,能驱动的原因并不是由于逻辑电压低,而是1k50的电气特性决定的,其他一些专用的桥芯片如果是3。3v的就不能驱动5v的pci接口
3。各个中断脚要求在pci卡上有上拉
4。对应于pci的io,fpga应该把相应的管脚设定为双向口,数据的流向由一个状态机来控制

楼主:

非常感谢!
1、中断引脚,一些朋友回复时说系统板上应该有上拉,PCI卡不需要上拉电阻。
2、pc机的pci接口,基本上都是5v的,我想应该是它的插槽为5V的规范,我最关心的是现在的桥芯片的引脚逻辑电平是5V吗?即逻辑电平最高可以达到5V?1k50的电气特性能驱动5V的逻辑接口的桥芯片吗?

网友:

你的第一个问题可以不深究,中断脚加上拉是为了保证通用性(你想,多加一个上拉对电路没有任何影响,又可以少去一分担心,爽)。还有,现在一般的桥芯片都支持两种io电压,很多的做法是由一个选择引脚来决定

楼主:

谢谢!有问题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