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总线的疑惑!

楼主(2004-01-08):
那vme总线来说吧,好像用的人很少哦
(1)VME-BUS:最大理论传输速率为40Mbps,实际传输速率已达30Mbps.--------问题:什么因素决定着总线的传输速率?什么又影响着总线的传输速率?
(2)有关总线的选择问题?为什么军方多选择VME而非PCI作为底板总线?总线的可靠性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军用总线的说法?
多谢各位

网友:

频率和总线的宽度决定了其传输速率

下面引用由qhyw2004/01/08 09:18pm 发表的内容:
那vme总线来说吧,好像用的人很少哦
(1)VME-BUS:最大理论传输速率为40Mbps,实际传输速率已达30Mbps.--------问题:什么因素决定着总线的传输速率?什么又影响着总线的传输速率?
(2)有关总线的选择问题?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