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背板的资料

楼主(2004-01-13):
能热插拔的背板。
有没有什么规范,还有学习资料。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方法,我觉得好像电源加电顺序非常重要。我看过我们公司以前的设计,背板总线是自己定义的,插槽上地线的插针最长,插入单板,地线最先接触,拔出正好相反。板上好像还有一些电源检测芯片,具体型号记不清了。
    compact PCI好像支持热插拔,你可参考

网友:

同意的说,Compact PCI的电路里面有一块专门的
热插拔电路,把9054rdk的电路看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