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river question

楼主(2004-01-14):
我把我编的的驱动加上,用usbview测板卡信息时,发现好多疑问,请看我贴的用usbview测的结果:
Device Descriptor:
bcdUSB:             0x0110
bDeviceClass:         0xDC
bDeviceSubClass:      0x00
bDeviceProtocol:      0x00
bMaxPacketSize0:      0x10 (16)
idVendor:           0x0471 (Philips)
idProduct:          0x0666
bcdDevice:          0x0100
iManufacturer:        0x00
iProduct:             0x00
iSerialNumber:        0x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ConnectionStatus: DeviceConnected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Device Bus Speed:     Full
Device Address:       0x02
Open Pipes:              4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81
Transfer Type:   Interrupt
wMaxPacketSize:     0x0000 (0)
bInterval:            0x01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65  (这儿怎么出现这样的地址,不是端口地址是0x80,0。0x81,1,0x82,2吗?
Transfer Type:     Control
wMaxPacketSize:     0x0507 (1287)最大传输我在固件写的是16字节(对于端点1)和
                     64 (对于端点2),怎么出现这样的结果?
wInterval:          0x0301
bSyncAddress: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0
Transfer Type: Isochronous
wMaxPacketSize:     0x0052 (82)
wInterval:          0x0065
bSyncAddress:         0x07
Endpoint Descriptor:
bEndpointAddress:     0x05   这儿也有疑问?
Transfer Type:        Bulk
wMaxPacketSize:     0x0002 (2)
wInterval:          0x0A00
bSyncAddress:         0x52

请教各位大侠!急!先谢谢各位了!
[DISABLELBCODE]

网友:

看看固件里面的描述符是不是写错了

网友:

我不懂DRIVER,只做设备控制器,了解一些,
bEndpointAddress:     0x65  (这儿怎么出现这样的地址,不是端口地址是0x80,0。0x81,1,0x82,2吗?
Transfer Type:     Control
wMaxPacketSize:     0x0507 (1287)最大传输我在固件写的是16字节(对于端点1)和
                    64 (对于端点2),怎么出现这样的结果?
bEndpointAddress:     0x05   这儿也有疑问?
一区别interface,port,endpoint,很多翻译不准!
二同步(iso)传输,批量(bulk)最多可以传64K,是用两个字节表示的,你所说的是一次bulk传输,总的字节传输数是通过控制传输传达的,真正传输是有其他endpoint完成的,当然分很多次了,
三,endpoint address是这样设置的确,
   setup paket 8 byte: 00 05 02(address) 00 00 00 00 00
另外,我回家了,不上网了,so 不能及时跟你探讨了,希望能认识你,我们过一段时间可能要考虑这个driver,

楼主:

jackzhang,谢谢回复,我仔细查看了我的固件程序,我的端点描述是端点2地址为0x82和0x2,最大包为0x20(64),按我的理解应该用usbview得的结果和我固件中的一样,可是偏偏有差,刚才看了hoboyong的回复,不大明白,但是非常感谢hoboyong提供的知识,看样子我对usb还是缺乏了解!

楼主:

现在我只要一插上我的usb板卡,系统就会出现一个警告信息:控制器没有足够的带宽供****使用,它要求有4852%的总线带宽。意思好像说我的板卡需要带宽太大,一出现这警告,我用应用程序一调试通信是否正常,系统便会重新启动,这问题的症结到底应从何入手呀?唉!快过年了这问题却让人束手无策!还是贴出来,心里能轻松些!
请大家赐教!
最后祝大家新春愉快!

网友:

则应该是由于你采用了iso方式的缘故,如果不需要]此方式,建议都使用bulk方式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是不应加iso的设置。谢谢了!但是目前数据传输不够准确。单个字节往板卡上写时还能保证数据传输正确;多个字节传输时便出现紊乱状态,而且上面的应用程序总是只能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你们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吗?
请多多指教!

楼主:

用driverstudio产生的usb驱动程序,装上后调试(主要是在应用程序上不断的向板卡发数据)时,时好时坏,有时一发数据,机器就重新启动了,有时状态挺好,实验的结果很满意,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