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中断

楼主(2004-01-18):
  pci中断如何设计?按照我的理解,在fpga内部设计一寄存器,当满足某种条件,譬如一定量的数据,寄存器的某位置为1,向 pci总线申请中断, pci总线控制器可能在中断过程发出一系列的中断命令,但我的板卡可以不响应。驱动程序在中断子程序将对应的寄存器的某位复位为0。当再次满足某种条件,板卡再次将寄存器此位置为1,如此周而复始。
  中断设计难不难?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你说的基本正确,但我不明白你说的“pci总线控制器可能在中断过程发出一系列的中断命令“ ,其实你更本部比理会,中断设计起来很简单的,放心做吧

网友:

在处理中断的过程中,pci总线控制器是直接与pci中断控制器打交道的!基本与板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