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设计PCI总线仲裁器时,是否必须实现“总线停靠(parking)”功能?

楼主(2004-02-03):
先谢过了

网友:

我设计的时候没考虑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可选功能吧!

网友(2006-02-16):

在PCI MASTER中总线仲裁器是必须的吗?

网友:

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