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2.0 , usb 1.1 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4-02-04):
我一直在关注usb2.0, 刚才在别人的提示下想到这个问题
一个12M 的USB 2.0 设备 和 一个 12M 的USB 1.0设备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嗯,自己来回答吧,
查了一下资料,1.1,2.0最主要的区别还是速度上,以及2.0支持otg协议。

网友(2005-11-30):

两位都该仔细研究USB协议,USB1.1协议支持低速(1.5Mbps)和全速(12Mbps)两种传输速率,USB2.0协议除了支持低速,全速之外,还支持高速(480Mbps)传输速率,
OTG则是在USB2.0之后的新协议,传输速率上也可以分为三种。
USB1.1的全速设备与USB2.0的全速设备对于使用者来说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USB2.0是兼容USB1.1的,若真要区分他们,我想到的一点就是USB2.0在PHY与SIE之间采用的是UTMI标准接口(最新的据说增加了UPLI接口)。

网友(2007-06-12):
什么是UTMI?

网友:
谁有USB2.0的 通信协议,我要,wyj_xidian@126.com

网友(2007-12-28):
其实我更关注它的模拟和数字部分中的数字部分
不知道有高手懂否?
是不是把8051和其他模块组合下,调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