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个PCI开发的可行??

楼主(2004-02-06):
想自己开发PCI,是网卡功能集成其他功能,如还原、隔离等。
用那种开发方式比较好?
采用可编程逻辑芯片还是使用专用接口器件??
给点建议吧

网友:

    我自己用fpga实现,目标是实现master功能,有点麻烦,target模式和master模式有很大区别,目前处于调试状态。
   fpga实现的话,自己写代码,周期长,难度大,但灵活性很高,ASCI实现简单,但灵活性差一些

楼主:

target模式和master模式有很大区别,能说说这两个的区别吗?

网友:

最好看看PCI的协议,简单来说,master需要自己控制总线,target只是被动的响应总线

楼主:

最好看看PCI的协议,简单来说,master需要自己控制总线,target只是被动的响应总线

那主控模式和从控模式的区别有在哪里?

网友(2007-10-30):
能把程序发给我看看吗?我的EMAIL:jerryzhang02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