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基址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4-02-12):
关于设备的配置,我还有一点迷惑,就是:为什么在配置设备时要写入设备的基址寄存器,然后CPU才能对设备的IO端口进行访问?难道不写设备的基址寄存器,而CPU在寻址时使用的地址是基址加上偏移量得到的地址,就不行吗?
写入设备的基址寄存器难道会改变设备的地址线连线逻辑?还有,基址寄存器是怎样一个机制呢?是不是向一个基址寄存器中写入的值可以有多个选择?

网友:

pci的地址都是由系统来分配的,不想原来的isa,所以基地址是必需的。
每次启动,bios都会枚举所有的pci 设备,向每个pci设备的基地址寄存器,写入ffffffff,然后再读回来,这样可以判断这个设备所占用的mem或io空间的大小,进而作为分配区间的参考,然后再写入基地址到该寄存器

楼主:

谢谢,isa的我也不懂,看来我的只是漏洞真的不少呀
拼命学吧,不学混不下去了

网友(2004-03-23):

怎么让pci主机获得首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