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JM们,知道PCI的4个LOCAL ADDRESS SPACE的区别吗?

楼主(2004-02-25):
XDJM们,知道PCI的4个LOCAL ADDRESS SPACE的区别吗?

网友:

没什么区别

楼主:

那为什么设置4个这样的寄存器啊,用一个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表示可以接四个用户(device),如果你只需要一个你就用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