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的移植问题!

楼主(2004-03-06):
正在调试网卡,在pc上已经调通了。但把程序拿到tm1300上,网卡总是没有反映。是不是pc上的 bios做过什么事情,而我在1300上应该做,而没有做的?
在pc上,我的程序仅仅是找到设备,然后配置相应的寄存器,网卡就能接收到数据了,但1300总是不行?
哪位有经验,给点提示。

网友:

tm1300应该工作在host状态下,tm1300的host要完成对网卡等pci device的配置,也要对tm1300本身进行配置。

楼主:

有点眉目了。
是我没对1300配置。
也可以说是,我编译环境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