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对USB接口实现电气隔离?

楼主(2004-03-08):
有一个设备与PC通过USB相接,要求该设备要与PC电气隔离。我们应如何处理?欢迎讨论。

网友:

在设备端进行隔离,usb芯片采用usb电缆供电,设备其它部分独立供电,与usb芯片的接口采用高速光隔离

楼主:

如此就只能采用USB物理接口独立的方案了,这样光耦会少些。对吗?谢谢!

网友:

一般情况是,USB CHIP 内包含了PHY接口,而PHY的输出是不能采用光隔离的,这样会影响信号传输。

网友(2007-06-19):
拥有独立核心技术的USB总线电气隔离产品

本公司在国内率先推出了拥有独立核心技术的USB总线系列电气隔离产品:USB隔离4口HUB--IUSBHUB4,USB隔离电缆----IUSBCABLE,USB隔离电路模块--USBMODULE

提供12Mbps和1.5Mbps传输速度,2500VRMS隔离电压,保护您的PC和设备,人体的安全!广泛应用于工业测试测量、医疗仪器行业。欢迎朋友们选用。详情请见 www.usene.com.cn

网友(2011-04-01):
用高速光耦或专用的USB隔离器模块来做,电源要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