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PLD的单片机PCI实现方法

楼主(2004-03-08):
LBSALE[20]LBSALE作者:上海交通大学 吕 刚 周爱国
来源:《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应用》

基于CPLD的单片机PCI接口设计

--------------------------------------------------------------------------------

摘要:详细阐述一种利用CPLD实现的8位单片机与PCI设备间的通信接口方案,给出用ABEL
HDL编写的主要源程序。该方案在实践中检验通过。
关键词:单片机 CPLD PCI
8位单片机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广泛,然而让它直接与PCI总线设备打交道却有其固有缺陷。
8位单片机只有16位地址线,8位数据端口,而PCI总线2.0规范中,除了有32位地址数据复用A
D[3~0]外,还有FRAME、IRDY、TRDY等重要的信号线。让单片机有限的I/O端口来直接控制如
此众多的信号线是不可能的。一种可行的方案就是利用CPLD作为沟通单片机与PCI设备间的桥
梁,充分利用CPLD中I/O资源丰富,用户可自定制逻辑的优势,来帮助单片机完成与PCI设备间
的通信任务。
1 PCI接口设计原理
1.1 PCI总线协议简介
这里只讨论PCI总线2.0协议,其它协议仅仅是在2.0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扩展,仅就单片机与P
CI设备间的通信来说,意义不大。PCI总线是高性能局部总线,工作频率0~33MHz,可同时支
持多组外围设备。在这里,我们只关心单片机与一个PCI设备间通信的情况,而且是以单片机
与CPLD一方作为主控方,另一方作为PCI从设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简化问题,降低系统造
价。

PCI总线上信号线虽多,但并不是每个信号都要用到。实际上PCI设备也并不会支持所有的信
号线,比如错误报告信号PERR与SERR在网卡中就不支持。我们可以针对具体的应用选择支持其
中部分信号线,还有一些信号线可以直接连电源或接地。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常用信号线的功能

AD[31~0]:地址数据多路复用信号。在FRAME有效的第一个周期为地址,在IRDY与TRDY同时
有效的时候为数据。
C/BE[3~0]:总线命令与字节使能控制信号。在地址其中传输的是总线命令;在数据期内是
字节使能控制信号,表示AD[31~0]中那些字节是有效数据。表1是总线命令编码的说明。
表1 总线命令表
C/BE[30]# 命令类型说明 C/BE[30]# 命令类型说明
0 0 0 0 中断应答 1 0 0 0 保留
0 0 0 1 特殊周期 1 0 0 1 保留
0 0 1 0 I/O读 1 0 1 0 配置读
0 0 1 1 I/O写 1 0 1 1 配置写
0 1 0 0 保留 1 1 0 0 存储器多行读
0 1 0 1 保留 1 1 0 1 双地址周期
0 1 1 0 存储器读 1 1 1 0 存储器一行读
0 1 1 1 存储器写 1 1 1 1 存储器写并无效
PCI总线上所有的数据传输基本上都由以下三条信号线控制。
FRAME:帧周期信号。由主设备驱动,表示一次访问的开始和持续时间,FRAME有效时(0为有
效,下同),表示数据传输进行中,失效后,为数据传输最后一个周期。
IRD:主设备准备好信号。由主设备驱动,表示主设备已经准备好进行数据传输。
TRDY:从设备准备好信号。由从主设备驱动,表示从设备已经准备好进行数据传输。当IRDY
与TRDY同时有效时,数据传输才会真正发生。
另外,还有IDSEL信号用来在配置空间读写期间作为片选信号。对于只有一个PCI从设备的情
况,它总可以接高电平。IDSEL信号由从设备驱动,表示该设备已成为当前访问的从设备,可
以不理会。
在PCI总线上进行读写操作时,PCI总线上的各种信号除了RST、IRQ、IRQC、IRQ之外,只有时
钟的下降沿信号会发生变化,而在时钟上升沿信号必须保持稳定。
1.2 CPLD设计规划
出于对单片机和CPLD处理能力和系统成本的考虑,下面的规划不支持PCI总线的线性突传输等
需要连续几个数据周期的读写方式,而仅支持一个址周期加一个数据周期的读写方式。对于大
部分应用而言,这种方式已经足够了。图1与图2是经过简化后的PCI总线读写操作时序。
在CPLD内设有13个8位寄存器用来保存进行一次PCI总线读写时所需要的数据,其中pci_addr
ess0~pci_address3是读写时的地址数据;pcidatas0~pci_datas3是要往PCI设备写的数据;
pci_cbe[3~0]保存地址周期时的总线命令,pci_cbe[7~4]保存数据周期时的字节使能命令;
pci_data0~pci_data3保存从PCI设备返回的数据;pci_request是PCI总线读写操作状态寄存
器,用于向单片机返回一些信息。当单片机往pci_cbe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的时候,会复位CP
LD中的状态机,触发CPLD进行PCI总线的读写操作;单片机则通过查询pci_request寄存器得知
读写操作完成,再从pci_data寄存器读出PCI设备返回的数据。
CPLD中状态机的状态转移图如图3所示。每一个状态对应FRAME与IRD信号的一种输出,而其它
输入输出信号线可由这两个信号线和pci_cbe的值及TRDY的状态决定。当FRAME为有效时,AD[
31~0]由pci_address驱动,而C/BE[3~0]由pci_cbe低4位驱动;当IRDY有效时,C/BE[3~0]
视总线命令,要么由pci_cbe高4位驱动,要么设为高阻态,而AD[31~0]在pci_cbe[0]为“0”
时,(PCI读命令)设为高阻态,而在pci_cbe[0]为“1”时(PCI读命令)由pci_datas驱动。
另外一方面,一旦TRDY信号线变为低电平,AD[31~0]线上的数据被送入pci_data寄存器,而
C/BE[3~0]线上的数据被送入pci_request寄存器的低4位。

考虑到在不正常情况下,PCI设备不会对PCI总线作出响应,即TRDY不会有效,为了不使状态
机陷入状态S2的僵持局面,另外增设了一个移位计数器mycounter。当IRD信号有效时,计数器
开始计数。计数溢出之后,不论PCI总线操作是否完成,状态机都会从状态S2转移到状态S3,
即结束PCI总线操作。当TRDY有效时,会立即置位mycounter.cout。
PCI总线操作是否正确完成,可查询pci_request的最高位是否为“1”,而IRDY与FRAME的值
可分别查询pci_request的第4位和第5位。这两位反映了PCI总线操作所处的状态,两位都为“
1”时可以认为PCI总线操作已经完成。在实践中,如果单片机的速度不是足够快的话,可以认
为PCI总线操作总是即时完成的。这几位的实现可参考源程序。
2 PCI设计接口实现
2.1 CPLD ABEL HDL程序设计
我们针对8位单片机控制PCI以太网卡进行了程序设计,CPLD器件选用ALTERA的MAX7000系列。
针对以太网卡的特点在逻辑上进行了再次简化,最张程序将适配进EPM7128芯片中,并在实践
中检验通过。
以太网卡仅支持对配置空间和I/O空间的读写操作,而且这两个空间的地址都可以设置在0xF
F以内,所以可以只用一个pci_address0寄存器,其它地址都直接设为“0”;如果再限制,每
次只往网卡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则可以只用一个pci_datas0寄存器,其它数值在具体操作时设
成与pci_datas0寄存器的一样即可。
以下是ABEL
HDL主要源码。其中16dmux是4~16位译码器,用于地址译码,选通CPLD内的寄存器;8dffe是
8位的DFFE;abelcounter是8位移位计数器;mylatch8与mylatch1分别为8位与1位锁存器,而
mylatchc是带清零1位锁存器;其它以“my”开始的变量都是三态缓冲器,以“out”开始的变
量是三态节点,以“e”开始的变量是普通节点。这此在程序中不再声明。
SUBDESIGN abelpci

P2[7..3] : INPUT;
READ0 : INPUT
WRITE0 : INPUT;
P0[7..0] : BIDIR;
CLK : INPUT;
TRDY0 : INPUT;
AD[31..] : BIDIR;
CBE[3..0] : BIDIR;
IRDY0 : OUTPUT;
FRAME0 : OUTPUT;
)
VARIABLE
decoder : 16dmux;
mycounter : abelcounter;
pci_cbe : 8DFFE;
pci_address0 : 8DFFE;
pci_datas0 : 8DFFE;
pci_request[6..0] : mylatch1;
pci_request7 : mylatchc;
pci_data0 : mylatch8;
pci_data1 : mylatch8;
pci_data2 : mylatch8;
pci_data3 : mylatch8;
ss : MACHINE OF BITS (FRAME0,IRDY0)
WITH STATES(s0 = B"11",
s1=B"01");
s2=B"10";
S3=B"11");
BEGIN
decoder.(d,c,b,a)=P2[6..3];
enareg[]=decoder.q[];
pci_che.ena=enareg[0]&p2[7];
pci_cbe.d[]=p0[];
pci_cbe.clk=!WRITE0;
pci_address0.ena=enareg[1]&p2[7]l
pci_address0.d[]=P0[];
pci_datas0.ena=enareg[9]&2[7];
pci_datas0.d[]=P0[];
pci_datas0.clk=!WRITE0;
pci_data0.gate=!TRDY0;
pci_data0.data[]=AD[7..0];
pci_data1.gate=!TRDY0;
pci_data1.data[]=AD[15..8];
pci_data2.gate=!TRDY0;
pci_data2.data[]=AD[23..16];
pci_data3.gate=!TRDY0;
pci_data3.data[]=AD[31..24];
pci_request[3..0].gate=!TRDY0;
pci_request7.gate=!TRDY0;
pci_request7.aclr=P2[7]&!WRITE0;
pci_request[3..0].data=CBE[];
pci_request[4].data=IRDY0;
pci_request[5].data=FRAME0;
pci_request[6].data=Vcc;
pci_request7.data=Vcc;
eread=P2[7]&!READ0 & WRITE0;
my_P0_data0[].in=pci_data0.q[];
my_P0_data0[].oe=enareg[5]&eread;
my_P0_data1[].in=pci_data1.q[];
my_P0_data1[].oe=enareg[6]&eread;
my_P0_data2[].in=pci_data2.q[];
my_P0_data2[].oe=enareg[7]&eread;
my_P0_data3[].in=pci_data3.q[];
my_P0_data3[].oe=enareg[8]&eread;
my_P0_request[6..0].in=pci_request[6..0].q;
my_P0_request[7].in=pci_request7.q;
my_P0_request[].oe=enareg[13]&eread;
out_P0[]=my_P0_data0[];
out_P0[]=my_P0_data1[];
out_P0[]=my_P0_data2[];
out_P0[]=my_P0_data3[];
out_P0[]=my_P0_request[];
P0[]=out_P0[];
enclr=enareg[0]&2[7]&!WRITE0;
mycounter.clock=CLK;
mycounter.cnt_en=!IRDY0;
mycounter.aclr=!FRAME0;
mycounter.sset=!TRDY0;
ss.clk=!CLK;
ss.reset=enclr;
ss.ena=Vcc;
CASE ss IS
WHEN s0 => ss=s1;
WHEN s1 => ss=s2;
WHEN s2 => IF mycounter.cout THEN ss =s3;ELSE ss=s2;
END IF;
WHENf s3 => ss=s3;
END CASE;
my_AD_address[7..0].in=in=pci_address0;
my_AD_address[31..8].in=GND;
my_AD_address[31..0].oe=!FRAME0;
my_CBE_c[].in=pci_cbe.d[3..0];
my_CBE_c[].oe=!FRAME0;
my_AD_data[31..0].in=pci_datas0.q[8..1];
my_AD_data[31..0].oe=pci_cbe_[0]&FRAME0;
my_CBE_be[].in=pci_cbe.d[7..4];
my_CBE_be[].oe=FRAME0;
out_AD[]=my_AD_address[];
out_AD[]=my_AD_data[];
AD[]=out_AD[];
out_CBE[]=my_CBE_c[];
out_CBE[]=my_CBE_be[];
CBE[]=out_CBE[];
END;
2.2 单片机PCI读写C语言程序设计
在CPLD在帮助下,单片机读写PCI设备就变得相当简单。首先,将pci_cbe等寄存器都声明为
外部存储器变量,并根据CPLD的设计指定地址。然后,传递适当的参数给以下两个读写子函数
,即可完成对PCI设备配置空间、I/O空间、存储器空间的读写操作。从PCI设备的返回数据存
放在全局变量savedata中。
实际上在写PCI设备时,也可以从pci_data中得到返回数据。这个数据必须等于往PCI设备写
的数据,原因参见ABEL
HDL设计部分。利用这一点可以进行差错检验和故障判断,视具体应用而定。
bdate unigned char request;
sbit IRDY0=request^4;
sbit FRAME0=request^5;
sbit VALID=request^7;
void readpci(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be){
pci_address0=addr;
pci_cbe=cbe;
request=pci_request;
while(!IRDY0 & FRAME0)) request=pci_request;
savedata0=pci_data0;
savedata1=pci_data1;
savedata2=pci_data2;
savedata3=pci_data3;
if(!VALID)printf("Data read is invalid! ");
}
void writepci(uchar addr,uchar value0,uchar cbe){
data uchar temp;
pci_address0=addr;
pci_datas0=value0;
pci_cbe=cbe;
request=pci_request;
while(!(IRDY0 & FRAME0)) request=pci_request;
if(!VALID)printf("Data write is invalid!");

}

返回

本文著作权归作者和相关媒体,如有著作权争议,请告知,本站将立即删除

网友:

不错,还是pci master
我们也有的cpld pci,不过是pci slave,是用xilinx95144来验证的。

网友:

上当啊,这个东西我有!!!!!

网友(2004-04-28):

不好

网友:

bu cuo!

网友:

想看看

网友(2004-06-04):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