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

楼主(2004-03-08):
小弟打算做一块PCI的接口卡,正在熟悉关于PCI接口的知识,这几天在看PCI9054,进度缓慢。
有没有好一点的资料或者文章可以下载的,最好是中文的。不胜感激!

网友:

在这里你可以提出你的疑问,大家来帮你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razy在 2004/03/09 10:51pm 第 2 次编辑]

多谢坛主!只是对于pci我还是新手,以前一直做isa.
pci现在处在入门阶段。我需要整体熟悉先。

网友:

我也做,不过我不用专用控制器,不过我们也可以讨论的,,互相帮助吧,,看来你是做主模式的了,,你打算怎么做

楼主:

我现在细节还没有考虑,只是有一个整体的想法。
我想用PCI9054做。
你打算怎么做呢?用在什么场合?具体请教一下。

网友:

用于数据传输(发送),我想用fpga实现,

楼主:

你现在做到什么地步了?用fpga做接口芯片很复杂的,我想偷偷懒,直接用9054,我是用在串行数据传输上,全双工的。isa的已经调通了,现在就是把那一块移植到psi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在串行数据传输上”,,,,可以说下什么串行的数据格式么?
232,asi,还是别的什么的呢?

网友:

crazy,,,你说话啊!!!

楼主:

对不起,各位朋友。这几天来同学了,陪他玩了几天。没有上网。
我做的是低电压的串行数据传输。

楼主:

yn800323 ,,,你怎么这么急?我不是已经再说话吗?

网友:

那你另一端的串口是什么口

楼主:

一样啊,难道还有不一样的电平接口吗?不知道。

网友:

想看看你的传输速率是高速还是低速,,你主控用什么实现??

楼主:

640mbps

网友(2005-03-07):

我现在也在利用9054进行PCI设备实现简单的功能,但是板子没有调通,不知CRAZY有调通设备没有,能不能给点儿帮助。

网友:

我的板子插到槽上,开机后设备管理器显示的是总线0、设备31、功能3。无论插在哪个槽上都是这样的结果,而把网卡插上同一个槽上确实总线2、设备2、功能0。我的READY#是用10K电阻接地、LHOLD是接地,LHOLDA是10K接地,TEST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