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设备初始化?

楼主(2004-03-10):
[这个贴子最后由wdy9927在 2004/03/10 04:21pm 第 1 次编辑]

pci网卡的phy寄存器,应该一上电就有默认值吧。
我在pc上调试的时候,根本没去管它。 但拿到嵌入式下面,phy的寄存器始终是0。网卡也不工作。 但其他的寄存器没有问题。 可以通过io地址访问到网卡的Internal Registers。
有个不同的是,在pc上,io地址是 c001,memory 地址是 E3A00000。但在嵌入式下,io地址是 80 00 00 01 ,memory 地址是80 00 00 00。分配空间变的好大! 是不是哪有什么问题? 会和网卡的eeprom有关系么? 和pc上用的是同一个。
好几天了。 不知道哪出问题了。 救命呀。。。。。

楼主:

知道地址为什么80 00 00 00了。 因为地址是从80 00 00 00开始分配的。所以不管多小,都是这个。
但还是哪个地方不对,要不怎么网卡就不工作呢???

楼主:

pci 配置寄存器中的 Cache Line Size 是什么作用?
这里是0,有问题么? pc上的时候不是0。写也写不进去。很奇怪!

网友:

Cache Line Size 是说在读预取时一次向Cache里写多少字节

楼主: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