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

楼主(2004-03-16):
配置空间共256字节,假如我不需要使用后面的162字节,是否一定要实现他们?我可不可以使用配置头(前64字节)中保留的空间定义为自己的寄存器?另外,我想问一下,PCI是怎么实现映射的?为什么使用基址寄存器映射之后就能访问设备?硬件是如何找到配置空间和PCI设备的RAM?我想知道这部分在硬件上是怎么实现的?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1、如果不需要使用后面的162字节,可以不实现他们。
  2、建议不要将配置头中保留的空间定义为自己的寄存器,否则可能与将来不兼容
  3、上电后系统首先找到这块卡,它是通过配置交易完成的,硬件上反应的是空闲状态时framen为低电平,irdyn为高电平,idsel为高电平(可查阅配置交易时序),然后系统写入相应的基地址寄存器。基地址寄存器的内容也就是你这块卡在系统空间的地址范围,与你的交易配置空间在统空间的地址范围不是一个概念,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4、系统还需要对你的command寄存器的一个交易使能位置‘1’(通过驱动程序),然后如果系统往这个地址空间发起一个交易,你的PCI卡要对交易做出相应的反应。

楼主:

再问一下:异步复位使用高电平和低电平有什么区别?
映射配置空间时,基址寄存器指定的空间大小是不是只是所有实现的寄存器的容量之和?还是必须是64字节 + 自定义的寄存器的容量?   谢谢!

网友:

应该你的前者对

楼主:

PCI配置空间预定义头区(64字节)能否实现系统自动映射?也就是说,不需要设计者设置一个基址寄存器,因为我看到像POWER PC这样的处理器已经有一个固定的64字节 FOR PCI 的空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