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中断产生后,其他程序都停止了,包括线程! 为什么?

楼主(2004-03-22):
pci 中断产生后,其他程序都停止了,包括线程!
没有中断的时候,程序运行的很好,一旦产生中断。就只有中断的服务程序运行的好好的。 一点问题没有。其他的程序,包括线程都停止了 。
why?

网友(2005-07-23):

本该如此。

网友:

你的驱动程序,没有处理中断,所以中断还停留在进程中,中断的优先级最高。你必须处理中断。

网友(2006-02-14):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