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fpga写pci接口!

楼主(2004-03-23):
大家好 !
    我要做用fpga一个pci接口,现在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1。主机如何知道pci卡上内存的首地址?是主机在读取基址寄存器后向基址寄存器内写入的值么??
    2。作为一个卡如何知道cpu访问的是卡上的内存空间??
    3。卡给出devsel信号的时候,是不是根据配置空间中状态寄存器中写的时间给出呢??
    问题还很多希望大家讨论讨论,把pci攻克了!

网友:

这是PCI最基本的东西:
1. PCI卡的内存是由主机分配的,它当然知道。初始化时主机读取卡的BAR,BAR里应该是所需要的内存大小,然后主机据此分配相应大小的内存,并将首地址写入BAR。
2. 当PCI总线上有transaction发生时,PCI卡会进行地址比较,如果跟自己的地址相同就会被选中。
3. devsel表示设备被选中,对于主设备来说就是有设备响应。
老兄,我发现你连基本的PCI的资料都没有看,还是先把SPEC看一遍再说吧

楼主:

这几天我已经把pci的协议读了几遍,但还是有些问题
关于问题2您说:"如果跟自己的地址相同就会被选中",pci卡被选中是靠发送devsel来实现的
pci卡知道首地址,我的问题是如果cpu任意给一个地址,卡怎么知道是自己的地址空间从而发出devsel??请您指教
另有:可否将基址寄存器的位3置0来屏蔽突发读??若不行突发读的地址计数怎么实现??

网友:

板卡知道自己的基址寄存器内容和自己需要的大小,,host发送地址的时候,,所有板卡都会接受这个地址,,并且都与自己的进行比较,,但只有一块板卡会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