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使用USB接口也可以想使用串口一样

楼主(2004-03-23):
LBSALE[500]LBSALE使用起来真的很简单!

网友:

不会吧
就是一个产品说明书 CH371 网上到处都是
你竟然卖500元
太黑了!

网友:

嗬嗬,抓一个是一个, wzj184 真是够狠

网友:

骗子啊

网友:

其实cp2101更简单.
     CYGNAL推出无需外部元件的USB转UART芯片-CP2101
  Cygnal集成产品公司推出一款高集成度的专用通讯芯片-CP2101。该芯片的功能是实现USB和UART格式间数据的转换,可用于USB转RS232/RS485/RS422串行适配器、数码相机与PC的USB通讯、手机与PC的USB通讯、PDA与PC的USB通讯、及USB条形码阅读器接口等。
  CP2101是全新的USB转UART的单芯片解决方案。该芯片集成了一个符合USB2.0标准的全速功能控制器、EEPROM、缓冲器、和带有调制解调器接口信号的异步串行数据总线(适用于RS-232协议),同时具有一个集成的内部时钟和USB收发器,无需其他外部USB电路元件。高性能的CP2101与其他型号的同类芯片相比功耗更低、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无需外接元件)。CP2101是USB转串应用的理想选择。
和同类产品相比,CP2101具体优点如下:
  1、具有较小封装:CP2101为28脚5mm×5mm MLP封装,使得其在PCB上的尺寸比竞争对手小3倍多。
  2、高集成度:片内集成512字节EEPROM(用于存储厂家ID等数据),片内集成收发器、无需外部电阻;片内集成时钟,无需外部晶体。
  3、低成本,可实现USB转串口的解决方案:CP2101的USB功能无需外部元件,而大多数竞争者的USB器件则需要额外的终端晶体管,上拉电阻,晶振和EEPROM。具有竞争力的器件价格,简化的外围电路,无成本驱动支持使得CP2101在成本上的优势远超过竞争者的解决方案。
  4、具有低功耗,高速度的特性,符合USB2.0规范,适合于所有的UART接口(波特率为300BPS~921.6KBPS)。
工业级温度范围:-40℃~+85℃。

网友:

没钱!

网友(2004-04-30):

建议以后同行们都用免费发帖子,多好

网友(2006-08-13):
大家都发免费帖吧。

网友:
这么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