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奇偶校验

楼主(2004-03-31):
奇偶校验是不是判断pci_ad, pci_cbe#,par中 1 的位数是否为偶数?如果这三个中 1 的总位数不是偶数,就说明数据错误,是这样的吗?    谢谢!

网友:

应该不包含par,一般情况下可以不用奇偶校验

网友:

应该包含par,par信号是pci_ad和pci_cbe的异或,偶校验

网友:

对是这样的,我的意思和你一样,我是说这些要异或的信号不包含par,

网友:

呵呵,当发出奇偶位时,异或data,cbe。判断总线上是否有错误时,有两种方法:(1)异或data,cbe,然后与par_in比较;(2)异或data,cbe,par_in,看是否为0。当然,这两种方法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猜想楼主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对于slave来说是这个意思,但对于master来说,par就只是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