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pci的问题

楼主(2004-03-31):
我现在有一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指点:可不可以说pci目标/主控制器是北桥的核心?这个说法对吗??谢谢!

楼主:

是不是只有cpu和主memory能作为主设备?北桥又是连接cpu与总线的,主设备控制器也是。它们是一个东西吗?cpu的指令是通过主设备控制器给pci的,还是通过北桥呢?是不是说pci总线主设备申请得到批准后,通过主设备控制器发出指令,到pci总线上,然后目标设备接受后进行数据的传输。在这期间北桥又起的是什么作用呀??

网友:

我是一个新手,下面我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探讨一下:
PC中的北桥芯片应该包含有存储器控制器的,它包含处理器到总线的主桥接芯片的功能。在非PC计算机中,好象没有北桥这个概念的。主桥设备是一个特殊的PCI设备,

楼主:

那么 目标/主控制器 是集成在 目标/主 里的?/?

网友:

北桥也只是个pci设备,,只是这个pci设备集成有pci仲裁而已,,,
cpu和mem都不能是主设备,,因为他们没有挂接在pci总线上,,,
北桥可以做主设备,,也可以做从设备,,所谓主从的区别就是:
交易(比如数据传输)是谁发起的,,那他就是主设备,,
与此同时其他任何都是从设备,,交易(数据发送)完毕之后,,
pci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没有任何数据,,此时任何设备都可以
申请下一次交易(有能力的才能申请,所谓能力就是可以做主设备的),
将申请提交给仲裁(对于pc来说就是北桥),,仲裁决定谁发,,什么时候发,,

楼主:

那南桥又起什么作用??我觉得南桥也应该算是一个pci设备。只是大家优先级不同,cpu--北桥--南桥--一般主设备--从设备,这样一个顺序。比如:南桥在和北桥“对话”的时候是从设备,但对于和一般主设备“对话”是就是主设备了。对一般数据传输是否一定要通过南桥,我还不清楚,望指点!!谢谢!

网友:

现在的北桥里面都没有pci,pci 主控器都做到南桥里面了。

楼主:

我觉得现在对pci总线控制器的称呼有点乱:真正的pci总线控制器应该是放在北桥的(也有放在南桥的),而现在把一些主/从设备与pci的接口也说成是控制器了。二者名称一样,但作用是不同的。对否?

楼主:

?

网友(2005-07-22):

North bridge has two major interface, PCI interface and local bus interface, both of them are equally important. PCI has two modules, one works as master and the other one works as target. Local bus interface has two modules, as well, master and slave.
The tricky part is latency or performance. How many cycles does it take to transfer a cycle from local bus to PCI bus? It takes many tricks to increase the throughput, like posted write, prefetch read, taking advantage of CPU bursting mode (four cycles, eight cycles...) , and insight of the application north bridge is used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