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I2总线技术

楼主(2004-04-01):
[求助]有关I2总线技术
本人现在急需这方面的资料,即相关的定义,还有常用芯片的型号。
谢谢!

网友:

总线就是总线,,没有常用芯片的概念,,什么芯片都可以用这个总线传数据,,
入存储器,,视频芯片,,lcd模块,,建议你看一下,,24c02的数据首次,,
或者买一般书或者下载各电子文档什么的。。。

楼主:

多谢执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