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CI

楼主(2004-04-03):
在PCI接口的设计中,我觉得像PAR这样的信号,完全可以通过信号线直接发送给主设备,为什么还要写状态寄存器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还是我一开始的理解就是错误的,请指点,谢谢!

网友:

我没有写过寄存器,就是直接以后之后输出的。而且我不使用PAR功能也可以工作的

网友:

par 是不是peak average rectify?

网友(2005-07-22):

The PAR signal can be registered and can be NOT registered as long as it meet the timing requirements of PCI Spec, i.e. Tsu = 7 ns, Tn = 0 ns, Tco = 18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