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9052的问题

楼主(2004-04-03):
9052中局部地址空间0,1,2,3和内部的读写FIFO是怎样的对应关系,我看了几天的手册都不明白,哪位大侠说说,先谢了 !!!

网友:

有没有中文的手册,给我一份阿!
wangguoqing@hit.edu.cn
谢谢阿

楼主:

老大,这个世道怎么可以找到中文的啊,慢慢啃吧

网友:

呵呵...那我们就来翻译吧!
  你看102 还是 2 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ongyang2004/04/03 04:36pm 发表的内容:
9052中局部地址空间0,1,2,3和内部的读写FIFO是怎样的对应关系,我看了几天的手册都不明白,哪位大侠说说,先谢了 !!!

只有一个fifo吧,数据手册上说只有mem空间pci才会从fifo中提取数据,那么你localbus谁映射为mem,就相当于跟fifo建立了连接,,对于io空间,pci不好从fifo中提取数据的。

楼主:

pci9052db-20
我也知道只有一个64BIT的写FIFO和一个32BIT的读FIFO,由于我外面只接了一个FPGA,因此我想采用地址/数据复用的BURST 4 LWORD的方式传输数据,即每次只接受4个长字,也就是说每4个LWORD就出现一次地址,但是我不管它,数据直接从FIFO中读取,虽然说对PCI的内存空间地址的操作就是对局部总线操作,但是我不太清楚每次传过来的地址是怎么操作的,是不是我对PCI总线的0X0000H写个数据,假设它映射到局部总线的地址也为0X0000H,则当PCI操作写时,9052自动把0X0000H放到局部总线上的.

网友:

任何空间都是有基地址的,pci只能访问基地址以上的空间(又在空间大小以内),他们是一一对应的,这些是在eeprom中相应信息来确定的,还有就是你不必人为的在localbus中读取fifo数据,pci有数据的话,localbus就会有,如果你localbus采用复用方式的话,还要4LWord,就是采用J模式,当ale有效时就是地址,否则,只有总线有效,每个localclk上都是数据,其地址是自动增加1的,,,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斑竹,我现在更加有信心做好这个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