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CI总线的trdy,irdy,devsel信号在系统板中的上拉电阻一般要多大?

楼主(2004-04-04):
请问:PCI总线的trdy,irdy,devsel信号在系统板中的上拉电阻一般要多大?
先谢过了。

网友:

4.7k~8k

网友(2005-07-22):

10k

网友(2006-02-21):

一声叹息做主板吗?

网友:

一般5.1K就可以了,也可以大一些,靠近Host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