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我的机子不能起动!我是自己写的PCI内核!

楼主(2004-04-09):
我做了个PCI板卡插在机子上资源管理器能找到我的PCI卡,可是把机子复位后,却不能启动了是啥原因呢?我是自己写的PCI内核!

网友:

你是自己写的pci桥么?用fpga?不能启动是硬件问题,是不是逻辑没了?

楼主:

是pci从设备,用FPGA做的PCI内核!

网友:

计算机启动bios程序是访问配置空间内容的,,确定你在重启时逻辑没有丢失,,
并且配置空间访问没有问题,,包括资源分配问题。。

网友:

确认你的pci逻辑在重启之后没有丢失,重点检查复位信号跟仲裁信号

网友:

拿来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