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I开发板的中断

楼主(2004-04-09):
请问能不能用Windriver生成的C代码,响应PCI的中断,我用Windriver生成的C代码能能顺利进行PCI的IO读写,但是一打开中断,计算机就重新启动?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可以吧,,驱动里面的蓝屏重启一般都是访问违例造成的,,
在应用程序中,,操作系统会强行结束进程,,在驱动中,,
就是强行结束操作系统,,就会蓝屏的,,我没用过windriver,,
但这么将的软件应该没有这种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