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啊!

楼主(2004-04-26):
奇怪啊!我用扫描法得到的PCI基地址为啥和电脑分配的不一样呢?扫描法得到的PCI基地址好象是分配的大小,是不是电脑分配时没写得进去呢?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扫描法是个什么方法??在驱动里面调用函数进行扫描的?一般对于pnp设备驱动程序者都不会更改基地址,,因为更改了可能会和其他设备冲突,,一般直接读出基地址就用,,

楼主:

就用配置机制1,写CONFIG_ADDRESS 读CONFIG_DATA 的方法啊!

网友:

哦,,计算机启动的时候,,配置空间已经有了基地址了,,
你是用
PCIReadConfig(ULONG  ulBus, ULONG  ulDevFunc, ULONG  ulOffset);
读的配置空间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