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收到 pci 网卡的中断请求?

楼主(2004-04-27):
pci网卡,安装好驱动,当有接收到数据的时候,网卡会产生中断,怎么才能接收到这个中断?
就象socket中的接收数据一样。 socket中是怎么接收到的?
语言 c/c++/vc  都可以。

网友:

用函数
NTSTATUS
  IoConnectInterrupt(
  OUT PKINTERRUPT  *InterruptObject,
  IN PKSERVICE_ROUTINE  ServiceRoutine,
  IN PVOID  ServiceContext,
  IN PKSPIN_LOCK  SpinLock  OPTIONAL,
  IN ULONG  Vector,
  IN KIRQL  Irql,
  IN KIRQL  SynchronizeIrql,
  IN KINTERRUPT_MODE  InterruptMode,
  IN BOOLEAN  ShareVector,
  IN KAFFINITY  ProcessorEnableMask,
  IN BOOLEAN  FloatingSave
  );
注册中断,,然后打开中断应该就可以了,,一般还要加DPC才比较健全,,,
对于非pc的中断,,另行交流,,
socket那些东西都是采用操作系统的事件,消息信号量这些东西传递的,,,
只有驱动才和中断有关,,
对了,,我最近移植lwip到pnx1500上,,UDP已经搞定了,,正在调试TCP,,
呼呼,,,你最近忙啥?

楼主:

哈,还是那东西。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就是不稳定。
在调试呢。 hoho

楼主:

啊! 你那是什么函数???
NTSTATUS 是什么东西? hoho , 请明示。。。

网友:

哦,,那个是计算机windows的驱动,,我以为你改行写pc驱动了,,所以假打一回!!你所写的驱动是psos的驱动么?如果是的话,,你要看一下注册中断的那部分,,对了,,再问你一个与本问题无关的,,你们上层程序是基于tssa的么?还是直接viopen voopen?

楼主:

我要做的这东西就是想写个应用程序,能够把网卡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出来而已。只是想多了解些东西。 呵呵, 没什么实际用途。但如果成功了,那就可以随便接收发送数据,更改ip,mac。哈哈,成为超级黑客。 但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是要往tssa发展,但现在进展如何不清楚。 我只负责把网卡驱动搞定,tcpip也有人接手了。 现在调试只是一个输入,一个输出,看效果如何而已。
tssa的框架我看一点,差点看晕! 麻烦的要命。

网友: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决定采用tssa了,,我也已经写了个源组件了,,还可以工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占用了100%的cpu,,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你写应用程序恐怕不行了,,需要写个驱动程序来截获网卡驱动包,,
其实你需要的软机早就有了,,你上网查一个叫sniffer的软件,,
我们调试lwip就是用这个软件截获1500发出的包,,嘿嘿,,很管用的,,

楼主:

嘿嘿,是想自己写呀。
去瞧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