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IEEE P996》ISA 总线的规范

楼主(2004-04-27):
我要做一个isa总线控制器,用他去读写isa 总线上的设备,我找了好久ISA 总线的规范也没有找到。那位有,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

大学计算机总线教材里面有详细记载,,引脚,,信号时序,,等等!!

楼主:

问题是我手头没有这样的教材。

网友:

你找数据手册么,,找个isa接口的数据手册看看,,肯定有时序,,
建议你去google搜索“rtl8019as.pdf”

网友:

我早已经查过了,没有清晰完整的时序.

网友:

这个标准太早了,在ieee的网站上都找不到。
与ISA相关的只能找到:
IEEE Std 1275.1-1994 IEEE standard for boot (initialization configuration) firmware: 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ISA) supplement for IEEE 1754

网友(2010-04-14):
我也在找。。也没找到

网友:
同志们有知道时序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