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数据包长是多少? (无内容)

楼主(2004-05-04):
(图片)

网友:

是个物理协议,不过没有规定连接接口,一般都是采用db9,
上层协议需要自己实现,比如slip等---

网友:

好像要看工作方式吧?
不同的工作方式下,用户可以自己定义数据包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