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怎么找不到我的pci设备

楼主(2004-05-11):
使用bt878a的芯片。
可能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

没有焊好吧?

楼主:

找专门的人焊的呀。我量过应该没有问题。就是prsnt1 prsnt2要不要接呢?

网友:

如果连接没有问题,电路板没有问题,外挂eeprom也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可以工作的,确定以上信息,并确定eeprom里面的数据和设备地址--

楼主:

谢谢!我在查板子,我觉得肯定是板子上的问题,不用EEPROMbios也可以找到pci板子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naturalfire2004/05/12 01:50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我在查板子,我觉得肯定是板子上的问题,不用EEPROMbios也可以找到pci板子的。

??是么?嘿嘿,,多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