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4510扩展pcmcia接口的问题

楼主(2004-05-12):
看了一个在4510上扩展PCMCIA接口的电路,数据线和地址线的连接方式
如下,弄不清楚为什么数据线的接法是这样的,PCMCIA的低8位接到4510
的高8位,PCMCIA的高8位接到4510的低8位。有那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这样接对吗?
1. 数据线:
PCMCIAS3C4510
D0-D8
D1-D9
D2-D10
D3-D11
D4-D12
D5-D13
D6-D14
D7-D15
D8-D0
D9-D1
D10-D2
D11-D3
D12-D4
D13-D5
D14-D6
D15-D7

2. 地址线:
PCMCIA4510
A0-ADDR0
A1-ADDR1
A2-ADDR2
A3-ADDR3
A4-ADDR4
A5-ADDR5
A6-ADDR6
A7-ADDR7
A8-ADDR8
A9-ADDR9
A10-ADDR10
A11-ADDR11
A12-ADDR12
A13-ADDR13
A14-ADDR14
A15-ADDR15
A16-ADDR16
A17-ADDR17
A18-ADDR18
A19-ADDR19
A20-ADDR20
A21-ADDR21
A22-NC
A23-NC
A24-NC
A25-NC

网友:

这是大端小端问题,,该问题被列为嵌入式开发十大问题之一,,并且排位靠前。。
具体你可以参考一些处理器说明,,在cpu设计中intel一直支持小端,,motorola则是大端的支持者,,

楼主:

谢谢版主,这么快就回贴了!
我原来也想可能是大小端的问题,但不是太确定,谢谢!

网友:

另外说明是,,arm大端小端均支持。。如果在硬件上反过来接的话,,需要在编译上面设置端为另外一种。

网友:

下面引用由twentyone2004/05/12 03:22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版主,这么快就回贴了!
我原来也想可能是大小端的问题,但不是太确定,谢谢!

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05/12 03:22pm 发表的内容:
另外说明是,,arm大端小端均支持。。如果在硬件上反过来接的话,,需要在编译上面设置端为另外一种。

PCMCIA支持大端?小端?还是两种都支持?还是跟具体的PCMCIA设备有关系?
如果4510 CPU工作在小端方式,上面的接法是不是说明PCMCIA工作在大端方式?

网友:

是的,,如果处理器与外部总线上操作的芯片端不匹配的话,,需要在驱动里面进行处理。。

楼主:

清楚了,谢谢版主!!

网友:

路过,借问一下,4510扩展pcmcia接口需要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