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问题

楼主(2004-05-13):
    请问:如何将pci9054的引脚连接至pci板卡上。
Thank you!

网友: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连接pcb上9054到板卡金手指上。
在sch中将pci金手指组件封装改为相应金手指封装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我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