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口和endian问题

楼主(2004-05-13):
CPU 通过 PCMCIA接口外接无线网卡或者别的卡,如果说CPU工作在little endian模式下,
是不是指能接工作在小端模式的卡?
如果不能确定要外接扩展的卡的工作模式是little end or big endian, 那在硬件设计上不就会产生问题吗?

网友:

总线是个协议,,所有总线上的格式都要遵守这个协议,,包括时序。。
所以总线是没有端这个概念的,,他对于各个设备是透明的,,
如果你的cpu与设备端不匹配,那么你在写驱动程序的时候,就需要
软件去人为的交换字节,达到与端匹配的目的。。

网友:

CPU确实是有endian的,它的总线也应该是和内部一致的,所以桥接芯片应该是和CPU匹配的才行。一般很多接口芯片都支持两种endian,有对endian的选择和配置。有的CPU也有endian的配置管脚。

网友:

哦,,哦!!对不起了,,总线确实是有端这个概念的,,
问题应该这么澄清:
总线有端,所以基于总线所连接的所有设备(包括cpu)都要
遵循总线端的数据格式,才能进行通信和数据传递,

网友:

对于总线的端的理解:
对于直接与cpu连接的总线来说,cpu端就是总线端,因为在cpu和总线之间
加个端交换的模块是没有必要的--
对于不与cpu直连的总线来说,端是定义的,由桥芯片处理端的问题,
所以860通过9054就可以外挂8139或者1300而不管pci设备是什么端,

网友:

感觉读中文,对术语理解很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