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设计求救

楼主(2004-05-18):
我在做pci板子开发,是一个接口板卡,第一次做,感觉困难重重阿。关键是用户逻辑要实现的频率是个16M的,光同步的问题就搞得头大!!大家经验丰富的多多指点啊!

网友:

你说的用户逻辑是什么意思?你是用什么桥呢?可否说详细点呢?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接口板卡,因为原来的板子是isa的,现在要转成pci的,用户逻辑是一种专用总线,工作时序是16M,我现在是这么做的,不知道是否可行,请大虾指点。
我把配置的状态机用pci的时序控制,而存储读写用16M时钟控制,两者在需要的时候通过一个信号量转换过来,可是这个信号量就出现问题了,郁闷中。。。

网友:

你是否想过中间采用一个异步fifo呢?

楼主:

嘿嘿,我刚刚开始做关于硬件的东西,不是很懂fifo,那个有什么作用啊,还有就是大虾指点一下应该看什么资料来学习fifo啊

网友:

哦,,到处都是fifo的资料吧,,就是先进先出,,对于输入输出时钟不匹配还是很有用的,,,你可以参考一些fifo的专用芯片先了解功能,,然后再考虑设计,,论坛上也有相关资料吧。

楼主:

多谢斑竹,我昨天下午在论坛上已经看到好多这方面的资料,正在学习中,并且是否适合还需要考虑一下,不过多了个思路顿时激发了我的学习激情,嘿嘿,总之还是3xu!

网友:

^_^你是不是在做1553B的接口卡??我的qq是2182923,如果是的话大家同行,不妨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