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uter 高手请进

楼主(2004-05-20):
哪位大侠知道计算机的启动顺序,在这过程中BIOS都做那些工作?BIOS的执行由谁来控制?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初始化主板上所有芯片,包括桥芯片,复位pci各设备并初始化pci配置空间,
如果pci板卡支持自初始化,还有执行板卡上程序,
将相关信息保存,然后从硬盘启动系统--
非正确答案,仅供参考--

网友(2005-04-10):

bios主要做2件事:
1,上电自检.
2,初始化各器件,包括资源的分配.
BIOS是被镜象到内存中,通过CPU执行的.这样比直接在FLASH ROM中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