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pci接口的处理器怎么转成pcmcia接口啊?求救!

楼主(2004-05-25):
不知道是不是还需要pci-pcmcia的控制芯片,还是直接就可以连接,pcmcia选的是cardbus,据说时序跟pci差不多,我没有接触过,请高人指点,能提供电路图的话,那是感激不尽了:)

楼主:

没有人回啊?唉,可能我的问题太ruo zhi了

网友:

参考:
http://www.wifi.com.cn/backup/7/pci---pcmcia.htm

网友:

我没有研究过pcmcia,,所以不能断言!

楼主:

我在论坛你看见一个兄弟说带pci接口得微处理器,可以不用桥接芯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他的话如下:
pcmcia 是16位的卡,与isa时序一致,是很多年前的标准。现在笔记本里使用的是pcmcia/cardbus,cardbus是32 位的,与pci一致,因此要设计一定要支持cardbus,否则没有太大用途。因此,你应该用pci-cardbus/pcmcia bridge,
我以前设计过两款该类芯片,我推荐你是用ti pci1620 或 o2micro 的oz711m3系列,这些芯片不仅支持cardbus/pcmcia还支持sd、mmc sm ms mspro等media卡如果5727配有pci bus则不需要任何中间芯片。
如果你需要cardbus/pcmcia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到我的网站上下载
http://www.eetop.com.cn/index-2.php
你也可以到我的bbs上与我讨论
http://www.eetop.com.cn/bbs

网友:

楼上的很有趣哦,这里就是eetop啊

楼主:

liuiang 版主,你给链接是做的转接卡的图,可是我现在的情况是微处理器芯片带有pci接口,怎么扩展成pcmcia接口,怎么放了好多天了,也没有得到答案,需要什么报答吗,说一声啊,求你们了,老师要我给答复,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我完了。。。

网友:

如果pcmcia可以直接接到pci总线上,,那还要转接卡干什么?

网友(2004-07-04):

还是需要桥接芯片的,虽然接口时序一至,但是还是有不同点,另外还有就是需要检测卡是否插入,以便进行电源控制,只写都需要桥接芯片来实现

网友:

这就象PCI和AGP部分管脚和协议一样,但并不能直接在PCI上接AGP一样的道理。

网友(2005-07-22):
Hello,
I do NOT think you can make a PCI to PCMCIA.
Reason 1. Electrial characteristics are NOT the same!!!!! Slew rate is diffferent. PCI is 1v/ns ~ 4V/ns while CardBus is 0.25V/ns ~ 1V/ns.
Reason 2. Signal is NOT the same! CardBus has no IDSEL# because CardBus is a point-to-point protocol unlike PCI multi-point protocol. CCD[2:1] and CVS[2:1] are required signals in CardBus, PCI do NOT have these signals. These signals are used for insertion dectection. This is the preliminary step when a PCMCIA card is inserted into a notebook.
Reason 3. Clock is NOT the same! CardBus allow application to shut the clock, and CardBus use CCLKRUN# and CSTSCHG to achieve this.
Reason 4. Configuration Registers are NOT the same! CardBus has an extra 0x28 register and other minor bit modifications.
Reason 5. Memory Space is NOT the same! CardBus has a special spce called CIS and it is required by PCMCIA card vendors to store manufacturer specific information. The CIS space has to be mapped to MEMORY space or IO space depending on your design.
Reason 6. Power Management. PCMCIA card should save power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has to implement power saving measures. A number of registers are defined and logice has to be implemented to support power sa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