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求助

楼主(2004-05-28):
请问usb1.1和usb2.0的插头插座在外观上有什么区别吗?换句话说,就是如何辨别1.1和2.0的usb。对于usb线缆所使用的线材有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

好像没有区别吧,,信道上是差分信号,,

网友:

增加了支持 otg 模式的接口

网友:

usb1.1和2.0的插头插座没有区别,依据SIE和PHY来区分。线缆参考USB2.0标准6,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