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2的等待问题

楼主(2004-06-02):
我是做硬件部分的,驱动用的是开发板自带的,9052外加一块FPGA作为局部端的逻辑控制,我的问题是,当我的FPGA不需要数据时,可不可以让PCI总线处于等待状态或让总线挂起来,我本来是想插入LRDYi#信号作为外部等待,以便来控制数据的流量,可是当等待时间一久,系统就死机我还试了插入LHOLD占用局部总线的方法,结果还是一样,大家能不能给个建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fpga不需要数据?不需要数据你就不把数据传给他不就得了?干嘛要费那么大的劲啊?

楼主:

这位大侠,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做的功能基本上是PCI总线向我做的板写入数据,即FPGA基本上是通过9052从PCI总线上接收数据,当我FPGA内部的FIFO被9052写满时,由于我的FPGA还要干其它事,所以就会出现等待啊,当处理完所接收的数据后又要接收从PCI总线上来的数据的,所以我想插入等待状态或能不能让总线处于挂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