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PCI逻辑需要多大容量的器件

楼主(2004-06-04):
target模式和master模式各要多大,我用XILINX的器件,请那位作过的朋友帮我一下

网友:

如果只用target,可以做到非常小,cpld 7128就可以放进去。
如果还要使用master,可以放到spartn ii 50

网友:

pci target模式,cpld 7128放进去后,还有多少资原?

网友:

一般都要70以上个lut,,基本上能剩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资源

网友:

master和slave加起来估计1-2万门

网友: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4/06/04 11:12am 发表的内容:
如果只用target,可以做到非常小,cpld 7128就可以放进去。
如果还要使用master,可以放到spartn ii 50

至少还可以做一个8位寄存器

网友(2004-08-21):

用个1K50足够了

网友(2005-07-22):

Lattice core --- 10K gates
Some PCI Target could be up to 30K gates
That is figure in AS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