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

楼主(2004-06-07):
我要设计一个PCI插槽与GPRS通信的方案  大哥谁懂?帮忙啊!我急死了  最好多说一点

网友:

你用gprs模块么?什么接口?

楼主:

GPRS就是一个60管脚的芯片啊       应该是串口

网友:

你说的pci和gprs通信是什么意思?通过pci向gprs提供数据?直接加个串口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