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I总线的两种模式

楼主(2004-06-16):
一种基于PCI总线的芯片,提供MASTER DATA TRANSFERS能力,可不可以把它用做TARGET?

网友:

对于设备来说,,所有的master都可以作为target应用。。

楼主:

谢谢了,我看RTL8139D的数据资料,其中有对PCI模式的设置,可以禁止BUS MASTER。如果不禁止BUS MASTER那么8139既可以工作在主模式也可以工作在从模式,禁止了后就只能以从模式的方式工作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你也可以在驱动里面主动的不进行master操作,,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uiang2004/06/16 09:15am 发表的内容:
对于设备来说,,所有的master都可以作为target应用。。

这样说是不对的,除非器件内部有master和slave功能。
如果只有master功能是不能做slave来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4/06/22 05:35pm 发表的内容:
这样说是不对的,除非器件内部有master和slave功能。
如果只有master功能是不能做slave来用的。

 pci协议上好像说了支持master必须支持slave,,难道是我记错了?继续查查。。
我的理解是:如果总线上有一个master却不支持slave的话,,那么总线其他master就根本没办法主动访问该设备,,而该设备不是slave的话,,是不能被配置配置空间,,所以只能是桥,,而这种桥又不能挂接任何master,,感觉不显示,,

网友:

liuiang说的是很普遍的现象,一般的作为设备来说,master设备肯定都有slave,因为确实需要配置和对设备内部进行设置。
但是有的设备特别是host设备,很多可能就没有slave功能,不能作为一个设备来用,无法对之进行配置,它里面就只有一个master。
所以我觉得单独只讲master的话,不一定表示里面肯定有slave。

网友:

  我的理解是从MASTER和SLAVE的状态机设定而言是完全独立的。规范中定义的是必须实现配置空间和配置事物,其它事物都是可选的。因此MASTER和SLAVE 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可以按自己的应用需求选择实现,只是我们看到的产品大都是MASTER 和SLAVE 均有,如果自行设计PCI接口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