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里面posted write和read prefetched应该怎么翻译?

楼主(2004-06-29):
a't't。谢谢!

网友:

posted write 我翻译成邮寄的写。
read prefetched 翻译成可预取的读

网友(2004-09-02):

有何作用???

网友:

posted write是预写入的意思,举个例子,假如你向地址x执行写操作,如果有预写入的功能,则写操作完成以后,地址指针指向x+1,那没你就可以直接执行下一次写操作了,不用再写入地址了
read prefetched是预读取的意思,例如你读去x的内容,在操作结束以后,芯片会自动把x+1的内容读出放到数据寄存器,这样你的操作效率就很高了
这两种方式主要用在那些需要间接访问内存或寄存器的芯片里面。

网友(2005-07-01):


网友:

posted write是预写入的意思,举个例子,假如你向地址x执行写操作,如果有预写入的功能,则写操作完成以后,地址指针指向x+1,那没你就可以直接执行下一次写操作了,不用再写入地址了
read prefetched是预读取的意思,例如你读去x的内容,在操作结束以后,芯片会自动把x+1的内容读出放到数据寄存器,这样你的操作效率就很高了
这两种方式主要用在那些需要间接访问内存或寄存器的芯片里面。
解释错误!!!!
post write,是pci桥如何处理桥一侧到另外一侧的写传输是发生的。
所谓post,就是说,在目标一侧的设备接收数据之前,现将数据缓冲起来,
在源一侧结束交易。就好像你去邮局寄信给你你朋友,你在信还没有到你朋友
之前,你就回来了。这就叫post.而你偏偏要等你朋友拿了信,你才从邮局回家,
就是non post.
read prefetched,也是相对于桥,从一侧发起的了读,可是桥又不知道你到底要
多少数据,于是干脆多读几个,可是万一多读了,这边又不要,便得扔掉。
这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都内存可以 read prefetch。只有那些读了可以扔掉的才可以。

网友:

好详细阿///

网友:

都挺有道理的,应该是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解释的吧!
没有对或错咯

网友:

pppaaa 是对的

网友(2005-12-23):

顶,pppaaa的解释更为合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