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识别

楼主(2004-07-09):
PC机中如何识别PCI槽中是否有卡?看到两种说法,不知哪种正确?
1:通过PCI总线的PRSNT1,PRSNT2的设置。
2:通过PCI总线的遍历读合法的设备码

网友:

These are PRSNT1# and PRSNT2#. They are
used for two purposes: indicating that an add-in card is physically present in the slot and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total power requirements of the add-in card.
PRSNT1# PRSNT2# Add-in Card Configuration
Open Open No add-in card present
Ground Open Add-in card present, 25 W maximum
Open Ground Add-in card present, 15 W maximum
Ground Ground Add-in card present, 7.5 W maximum

楼主:

谢谢sunyzs的回帖。
其实我对prsnt的作用是知道的。只是不知这两种识别方式使用有何不同?

网友:

应该是2:通过PCI总线的遍历读合法的设备码 ,因为我的PCI卡PRSNT1# PRSNT2# 都不接也可以找到卡

网友:

PCI找卡PRSNT1# PRSNT2#只是硬件上告知系統卡要消耗的功率是怎樣的. PC在啟動時會去掃PCI中的IDSEL信號,每個插槽IDsel連接不同,那麼他就知道卡是插在哪個插槽.
再通过PCI总线的遍历读合法的设备码就知道是什麼樣的類型的卡.系統啟動時加載驅動.

楼主:

感谢回贴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