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0是如何将速度提高到480M的?

楼主(2004-07-10):
各位大侠,有做过USB芯片的吗?请您帮助:
在USB1.0中速度的瓶颈到底在哪?我粗略的看了一遍他们USB的spec,感觉架构没很大变化,但不知道是如何将速度提高如此之多?12M-480M

网友:

他好象是在贞上面做文章。
原来的一贞,又分成好几贞了。 但具体不记得了。
好象一般的设备都不可能达到480,那是个理想值。

网友:

增强模拟部分的要求、提高连线要求、缩短距离
请参考1394

网友:

从基本原理上说,老扁说的很对。
具体一点呢,2者的重要区别在于PHY层采样频率的不同,1.1一般是48MHz采样时钟并通过1个DPLL产生的12MHz位同步信号来采样恢复串行数据,其数字部分(含SIE)工作频率1般也就是48MHz;2.0则需要一个模拟PLL产生一个采样时钟来采样480MHz的串行数据,其Data Recovery也是1个难点,在UTMI接口可分频出60MHz/30MHz的时钟给SIE部分。所以,1.1的芯片采用0.5/0.35um工艺足够了,但2.0芯片由于高速模拟PLL的缘故,现在国内的USB2.0 PHY IP还都是采用0.18um工艺。

网友:

高手...

楼主:

多謝!!!

网友(2005-04-08):

谢谢,对我有帮助

网友(2005-07-04):

下面引用由iamchine2004/07/12 09:38am 发表的内容:
从基本原理上说,老扁说的很对。
具体一点呢,2者的重要区别在于PHY层采样频率的不同,1.1一般是48MHz采样时钟并通过1个DPLL产生的12MHz位同步信号来采样恢复串行数据,其数字部分(含SIE)工作频率1般也就是48M ...

网友(2010-03-29):
谢谢,对我有帮助

网友(2010-08-09):
PLL速度上480M,速度就上去了!

网友:
很好很好

网友(2011-01-31):
那是需要再加一个物理芯片PHY(UTMI)的,这个PHY的任务就是完成480M的串行数据,当然串行数据时由芯片的模拟部分完成的

网友(2011-05-03):
学习了
不过将来还是差分传输的天下啊

网友:
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2011-06-10):
采样频率提高了 对模拟接口的要求提高了 协议层的变化不大.

网友(2015-08-20):
回复 楼主:

    USB high speed 将工作电压从3.3V降到400mV。信号的爬升时间缩短了,速度自然可以提高。

网友:
现在已经发展到USB3.1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