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RAM的选择

楼主(2004-07-21):
现做PCI9054与80C196通讯,中间为双口RAM。但查资料双口RAM有同步和异步之分,请问各位大侠:
    1:同步双口RAM与异步双口RAM的区别是什么?
    2:所查资料中同步双口RAM两端有进钟点输入CLKL,CLKR,而异步没有,这是为什么?

网友:

1,同步双口RAM就是其读写片选等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都经Clk信号同步,异步双口RAM则不需要时钟信号。
2,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