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ost 与设备 2个基础性问题!

楼主(2004-07-22):
1 host 有ohci ,uhci,ehci。 如果我的host只做了ehci。 那是不是说明我这个host 只能连接2。0的设备,1。1的设备我不认!
2 如果现在有2。0的设备,插到只有ohci 或者 uhci的host上,是不是host不会认设备!
3 如果上面2条,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要实现一个兼容1。1,2。0的host,那就要实现ehci 和 uhci(ohci)。

网友:

我的理解是:
1应该是对滴
2不认同,2.0设备向下兼容1.1,所以host会把设备当成1.1的。如新的2.0闪盘插到旧式主板只能用全速滴,而不能用高速。
3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