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上时钟的蛇行线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4-07-26):
pci卡上的时钟线有长度要求,在pcb中画它的时候怎么量它的长度啊?谢谢!!!!

网友:

布线软件(protel,powerpcb)有相关信息,可以差得到,
以protel为例:
在pcb页面下,点击reports->netlist status就可以得到
一个列表,,描述所有走线长度。。

楼主:

版主你真强,确实好使,呵呵 谢谢谢谢!!!!

网友:

不好使谁使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