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ci卡插入pci插槽后的工作流程

楼主(2004-07-27):
当pci卡插入pci插槽后,计算机识别到它,然后呢,计算机还干些什么阿?此时的pci卡处于什么状态呢?它的B16脚的输入时钟给谁提供时基呢,复位又是复位谁呢?希望那位高手能深入浅出的从总体上宏观上给阐述一下。谢谢,非常感谢!!!! 盼望ing

网友:

主机识别到以后对pci卡进行配置;此时pci卡处于被配置状态;它的时钟是一上电就有的,是主板给的;复位是给你卡上的逻辑做复位和初始化用的。

楼主:

“它的时钟是一上电就有的,是主板给的”,但使pci卡上的B16脚不是时钟输入脚吗,它怎么有两个时钟啊?

网友:

B16 CLK

楼主:

版主怎么回事啊,Side B16 CLK 规范上说是输入引脚,为所有PCI上的传输和总线仲裁提供时序。是不是这样的,比如由pld的一个i/o脚(定义为时钟输出)与pci金手指的Side B16 脚相连,于是pld发出的各种命令如读写等的时序就是以pld的该i/o脚发出时钟为基准?

网友:

是主板给卡的时钟信号啊,pld用来作为时钟输入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07/28 02:25pm 第 1 次编辑]

啊,就是说Side B16从主板上得到时钟然后再给pld提供时钟? 对不

网友:

版主回覆不徹底

网友:

B16连接主板上pci clk和板卡clk输入,,对于主板来说是输出,,
对板卡来说是作为输入信号。。你实现的桥需要跟这个信号按照协议同步。

楼主:

9030有两个时钟输入,一个是pci桥方面的pclk,一个是loclk  如果我自己用pld实现pci接口,是不是也要两个时钟时钟输入呢?还是就用pci桥方面的pclk就可以了呢?不太懂啊!

网友:

根据你具体应用,,如果确实需要异步操作,那就在中间加个异步fifo,,